ABM X40小笔记本 没光驱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1-02-17):
开始送来是显示没系统  我插是U盘系统盘装  进不了PE  就把硬盘放到台机上  格式化C盘检测硬盘没问题  就复制系统进去在装到本机上装系统  进了滚动条完就蓝屏  关机把硬盘拿下来 想在放到台机上分区看看   问题来了现在死活进不了系统光盘目录  就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什么都就不了    放回笔记本上也是一样就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   难道这个硬盘坏了???  我也没有这种小小个的小硬盘换。这种硬盘只有正常笔记本的硬盘的一半    我没有装硬盘 笔记本可以正常进我U盘系统PE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硬盘坏了?? 谢谢

网友:
多半是硬盘问题了进DOS运行MHDD检测硬盘有没有坏道吧

网友:
能恢复下以前的分区吗

网友:
硬盘引导错误,用图形分区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跳线有问题啊,在BIOS下能认到硬盘吗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隐藏分区,然后删除隐藏分区: ^0 T0 t, j, G
全盘格一下,扫描下有没有坏道之类的,然后修复

网友:
全盘格式化,在扫描一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不行再换个版本的系统看看

网友:
用USB光驱安装原版试试,好像是引导问题吧 猜的

网友:
换到台式机上重新分区引导,再扫描一下;多半是硬盘的故障!

网友:
先测测硬盘坏道吧

网友:
貌似最近也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装不进,拔了硬盘就可以进PE,插上就不行,结果换了个CPU就好了,不明白是为什么,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硬盘坏了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的,硬盘出问题的恢复也是一样的

网友:
貌似碰到这种故障有几次了,但是想不起来是怎么弄的了,好像也是试出来的

网友:
应该吧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前面提到“ 就把硬盘放到台机上  格式化C盘检测硬盘没问题  就复制系统进去”,以前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是如何格式化c盘的?

网友:
插拔一下硬盘,再在硬盘模式中调成兼容模式试试

网友:
老机并口硬盘 第一次在台机上还可以没问题 现在这个硬盘不管台机还是本本上 都死活进不了系统光盘安装目录  就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什么都就不动了   这到底是那里问题。硬盘没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换个新的硬盘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在BIOS下能认到硬盘吗?可以的话再在硬盘模式中调成兼容模式试试

网友:
既然都拿出来了  就按照台式机一样去搞系统得了  呵呵 测测 在格下 用慢装也可以修复下注册表

网友:
硬盘 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重新分下区。。看看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 进bios该硬盘选项  看看

网友:
扫扫有没有坏道。

网友:
用什么U盘系统?推荐个大白菜U盘系统!

网友:
大哥,没见过你这样搞系统的,这些思路都是初学者才这样,莫笑我!我是专业运维,在国家电网工作!这种情况我会这样处理,鉴于IBM x40是老模具的本本,如果低格了不行,那多半是硬盘完蛋了!不过,你直接复制系统不可取。试着用USB光驱安装如何?如不行,确定硬盘没问题的话,dos下装吧,时间大约3个小时!如果内存高于2个g,一个半小时,也可搞定!

网友:
如果装的时候会蓝屏的话考虑先扫描硬盘。。。

网友(2011-03-19):
D:\ff.png你果然很专业   少不懂装懂
IBM部分机器不能将硬盘外挂分区或克系统   硬盘格式化或分区只能在本机上操作 不然硬盘是不能引导启动系统的  X40  1.8寸硬盘    建议换一种U盘启动方式进PE  试试

网友:
重写硬盘主引导记录看看

网友:
硬盘分区的问题,, 用diskgen 分区, 或者进  纯净安装版系统分区,, 然后 ghost系统,,

网友(2011-06-29):
这个问题搞了半天 是内存问题。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内存问题。。。。 我记得是2系列还是更老的系列 硬盘只能在本机操作的  我用过R32 T40 T41 T42 T43  现在用的方屏T61  以前用U盘PE 不能进的 换个其他版本的 PE 可以进。。另外我前几天换了几个版本的GHOST镜像恢复过去 走到滚动条后 屏幕是暗的就不动了  又换回安装版的了 看来还是有点挑盘 不是所有gho的镜像都可以在IBM上用。。 我遇见光标左上角跳 一般用DISKGEN 进去 重建下硬盘MBR 去年开始的MBR病毒多。。主引导记录坏了就闪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