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东芝M302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1-02-17):
昨天接一台东芝M302机子,屏控制芯片烧坏,高压板开机信号与调节信号对地短路,屏供电的3.3V电压无。内接无显示,外接显示正常,高压板亦换过。在下苦思不解,望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高压供电有保险啊,测测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那供电没问题

网友:
这问题等高手出现、、、、、、、、

网友:
在加焊显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