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白屏

楼主(2011-02-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是2个月以前换的主板,今天说白屏了,心想还没有过保啊怎么就坏了,哎寄过去又要掏运费算了还是自己先看看吧,打开机器发现有时白屏可以看见字,这机器一贯的是显卡容易出问题,先压了压,哈哈好了,刚刚进系统郁闷又白了,难道没有压好,干脆换好了,切这下好了吧,我可是bga高手啊,点机一看ok。敢要装机又来了白屏我晕的无语,哎还是老实得测电路吧,首先看拼接口,

发现烧一个供电原路查看
原来LCDVDD_S0是由u11转换过来的,插u114.6脚3.3v正常,就是没有1脚的输出,再看3脚LCDVDD_ON时有时无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049310605/QQ/WinTemp/RichOle/%QO4_$4`MFSXHF8GRQD}ZJC.jpg 是u28来的不会吧可是
u28换号了的啊,先不看大的地方再看u11难道坏的拉低了取掉1脚电压正常,
原来是u11不稳定所以导致有时可以看见字,呵呵此机修复,
转换芯片于是直接将4.6脚与1脚端接,此机修复,所以以后要仔细的看看不要听信通病就高经验来修

网友:
问题弄清楚了,学习了!

网友:
问题弄清楚了,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829-1-1.html

网友:
看不到图 听不明白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