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芯片组测量点

楼主(2011-02-17):
请问各位高手们像AMD系列的芯片组的主板,测全板电压都正常,上负载看点也没问题,量北桥芯片到CPU座之间的地址和数据线点,阻值都正常(照好的主板量的),主板不自检,应该从哪里查点,(时钟和复位也正常),有些板量不到点,加焊北桥会OK。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不自检,先刷一下BIOS,这应该是对付这种故障的第一步吧

网友:
先看一下cpu座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VCORE电压正常,波形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芯片组的确实有BIOS坏的,现象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所以这种板上来先考虑BIOS,谢谢提示

网友:
在这里我想了解到的是,如果是BGA有问题,如空焊等。但CPU和内存的信号和地址阻值都正常,各电压也正常的话。如果是BGA空焊,还有没有别的可以打阻值来判断BGA空焊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