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1-02-17):
启动后,屏幕发白,没反应,外接显示器没用,不知是什么问题?向高手请教。。

网友:
显卡问题吧,你加热一下看看能不能亮机,如果能显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 显卡 老毛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华硕的,毛病和你的类似,补焊北桥后也不好使。

网友:
显卡问题,今天就修了一台

网友:
还是显卡之故,打一下LCD接口的阻值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都说显卡,那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