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z-mx 华硕

楼主(2011-02-17):
上假负载测得VTT电压1.2V,复位电压0.2V,PG1.2V,
时钟两个测试点都是0.38V,CPU到南桥都是1.2V,核心电压0.5V,
内存电压正常,北桥供电正常,上真U电压1.3左右。。检测卡显示00,不走马。
PCI上复位3.3V 时钟1.6 V都正常。
请教大虾们,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先查看BIOS的工作条件。刷BIOS吧。

网友:
PCIE复位是否正常?   CPU到NB的总线情况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一下关键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bios 刷了,PCIE复位3.3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一下CPU到北桥的AD线阻值,看看是否有开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是但不跑U的话。看代码卡有无帧信号,有帧信号的话先刷BIOS,无帧信号就测AD线,如果排除BIOS和AD线没问题就拆外设,最后实在不行的话就换SB,····修到SB还不行··一般就当报废板了··

网友:
上面那个是老师给我的维修流程··不过我修的一些板子··如果主板三大条件都满足·刷BIOS不行的话·我是考虑桥或者座子虚焊···新手·说的不好不要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