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进PE 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02-17):
        在修电脑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帮别人装系统。但是经常遇到用自己的U盘制作的系统,进了PE后认不到电脑的盘符。一个也没有。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请知道的人指点下。

网友(点评):
像这种问题有的时候没必要问, U盘在怎么不行,把硬盘挂到别的机上做。

网友:
U盘PE缺少安装启动,所以才会启动完成后,找不到硬盘。这种情况 台机还是比较少,本本多点,现在新型号的本本要基于WINDOWS内核,才能分区和GHOST

网友:
进bios关闭AHCI功能就可在pe下看到硬盘了。

网友:
你的是本本还是台式机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可能是硬盘线的问题 或者是在BIOS把硬盘模式改了 如果是本本的话 现在的本本都必须更改一下硬盘借口的  把硬盘接口从AHCI改成另外一个就好了。

网友:
顶楼上   本本现在大多都是AHCI  改为普通模式或IDE模式看看

网友:
再顶楼上,或者用WIN7的PE也可以认到硬盘

网友:
多见于新点的本本上,这需要尽BIOS将硬盘模式改为IDE,进pe就能看见硬盘了,这主要是由于现在多用的PE系统里没有SATA驱动,所以只能将硬盘模式改为IDE才能认出。

网友:
如果是本本的话,按照3楼的试一下
台式机的话,就不好说了,主要看你的U盘的兼容性和量产处理的怎样。
还有U盘实在装不上系统的话,还是换和光驱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bios设置中改一下stat的模式

网友:
学习了如果bios模式里没有怎么办

网友:
外置硬盘做啊,我们好多做不了系统就把硬盘拿出来做啊,一般情况是可以的

网友:
AHCI 模式 改成IDE或兼容模式
如果BIOS没有选项  也有人用刷BIOS的  但我从来没有刷过  WIN7内核的启动盘 可以识别

网友:
不要只使用一种U盘系统盘。

网友:
我用光盘也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我就是准备了好多张盘,不过还好总是会有一两张会有用的,我觉的还有就是你用的系统盘不好,

网友:
有的时候,换个系统盘。就会看见了,实在不行就要修改BIOS了。

网友:
学习了!WIN7的PE哪能下?

网友:
换个版本的PE 就可以的。比如4.0 的  4.2的
就我遇到的换个版本都可以

网友:
AHCI 模式 改成IDE或兼容模式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个新的 WIN PE 即可

网友:
这应该与硬件有关吧

网友:
下个驱动注入工具,随便上个PE,然后打开注入工具,注入驱动,在刷新,硬盘就出来了。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要是还不会弄,直接整个WIN7PE吧,可以省略这一步,直接装呗。

网友:
换张支持SATA的PE盘试试

网友: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受教了!

网友(2011-11-22):
楼主说得有道理,这种方法可行!

网友:
系统本身不可能坏的.就算坏的话也只是
电脑自己的硬件有问题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网友:
百度搜一键工作室还有电脑店这pe不错

网友:
努力学习,希望

网友:
还是没有会员,真悲剧

网友:
主要是bios里德SATA选项,修改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pe不兼容,还要看你bios里面有硬盘没有

网友:
在惠普电脑中常这样,因为Pe中没有该机的硬盘驱动

网友:
看来实用工具必须不可少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改下硬盘模式就可以的了

网友:
PE下看不到硬盘是因为PE没有SATA驱动 下载一个带SATA驱动的PE系统就可以了  或者把硬盘的工作模式改成IDE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改成IDE模式才好用的

网友:
BIOS里面关掉ACHI

网友:
bios设置中改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改一下就可以了,特别是要装XP的时候,进PE装WIN7也一样,但GHOST完后要改过来,不然再装下去也是蓝瓶的

网友:
头一次听说你这样的情况,学习高手的方法了

网友:
笔记本遇到比较多吧,硬盘模式改成IDE,就可以了

网友:
多用几种方法去做  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一步步来

网友:
杏雨梨云,兼容这方面没问题,至少我现在还遇到楼主所说的问题,我把U盘做成的双启动(USB-HDD/USB-CD)

网友:
进BIOS改下兼容模式  本本的话直接台机做好换上

网友(2012-08-29):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WIN7PE能看到,但是XP装完后就蓝屏

网友:
换一个较新的pe

网友:
不用进PE也可以啊  直接在PE菜单里分区   重启之后在PE工具箱里复制系统

网友:
从CMOS中看能否检测到硬盘的存在。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 硬盘拿下来放在台式上

网友:
较老的PE不带AHCI驱动,所以进入PE检测不到硬盘。换个新点的PE

网友:
硬盘好嘛     拿出来检测下

网友:
受教了 在此

网友:
BIOS 也不用改、你用U盘做了引导 你不进PE了  直接进DOS工具里面的GHOST 直接还原 重启就OK了  如果蓝屏了 再改硬盘接口!!!

网友(2012-10-29):
看下光驱跳线有没有,光驱要设为从盘。(适用于IDE硬盘光驱)

网友:
换U盘PE.和用W7PE.进BIOS设置。,基本能搞定

网友:
老毛桃PE还行的

网友:
你的PE 太过老旧了

网友:
NTFS在DOS下看不见。但也有的PE集成DOS下看NTFS菜单

网友:
力顶:“创业电脑维修部”这位师傅,你说得很好耶。

网友A:
进入BIOS,把硬盘模式AHCI 模式 改成IDE或兼容模式,

网友B:
可以用分区工具看一下 如果分区工具看不到就重启一下,还没有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 硬盘插线或者硬盘的板子坏了

网友:
用WIN7 PE模式应该可以认到硬盘!

网友:
PE下看不到硬盘是因为PE没有SATA驱动 下载一个带SATA驱动的PE系统就行, 也可以把硬盘的工作模式改成IDE 。

网友:
。。。。先进PQ看看分区表有没有错误呗,有的错误也会认不到的

网友:
分区工具查看下,进MAXDOS做呗。

网友:
还是不行就直接运行GHOST 不然就把硬盘放在其他机器上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