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E2100 不加电

楼主(2011-02-17):
    今收一台东芝 TE2100进水机,拆开机子,有独立的显卡,没有传说中的独立电源板,里面还有水,擦干之后,无短路,上电,没有待机。首先查隔离保护电路,DC头直接主板PJ8800,经FL8800和D8800,D8803,都有15V,可是D8805和D8802D极有电压,G和S极没有15V。Q8805的1,2,3脚也没有输入。看不懂电路图,还请各位大师指点,急救中?????

网友:
把图子发过来我帮你研究下,我不知道你机器的板号。

网友:
感觉应该跑下两点之间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的板号:PCB-TC8325MB-VER1  0
现在是Q885有13V多的电压,而它的G极也有那么多,也就是说Q885是隔离状态。现在是有待机0。001,触发电流到0。004就掉到0。001了

网友:
这个板子 通病在 电源板和主板连接的  接口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接口没有问题啊?现在有待机了,就是触发到0。004就掉了。Q8800的5,6,7,8脚没有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