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亮,没高压!

楼主(2011-02-17):
打开后,里边有咔咔两声响,师傅说是俱电器响了,请问俱电器响了代表着什么啊?为什么响了两声?
以上的现象我应该考虑哪个部分是否损坏,新手求救!!!!
电源

网友:
呵呵 不是"俱电器" 而是"继电器".消磁用的继电器,上电时吸合数秒后释放,达到消磁的目的.你先查行电路看看.

网友:
注意行部分,最爱坏

网友:
把相关的电压测上来。

网友(2011-03-24):
应该是行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
断开负载接电灯。从B+处断开,判断二次电源故障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