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子问题!

楼主(2011-02-17):
这个板子是大板一个桥的,我测了测桥上的电容有几个都是2欧姆的!这样可以说石桥坏了吗?
还有,1117中间脚对地阻值是4欧姆,那么这样可以判断是哪里坏了??
问题

网友:
网卡或南桥,先拆网卡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呀

网友:
先拆网卡,测一下,再拆南桥,一定有一个坏的

网友:
摸哪里发烫就是哪里问题。应该有地方发烫的

网友:
先换个1117试试,再量一下PCIA14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还对地,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如果1117烫,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桥挂个 拆了1117阻值就起来了

网友:
明明单桥的板子,哪里有什么南桥啊,NV的桥内阻很低的,不能判断是否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