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1-02-17):
换主板上的电容到底是换电压一样,容量一样的好呢啊?还是换电压容量大点的或者是小点的好呢????请说明原因?

网友:
尽量挑一摸一样的,,,实在不行 就是 电压一样 容量大点的,,

网友:
容量接近,耐压值只能高

网友:
一样最好,没有就换容量一样,耐压偏高。

网友:
换电容要遵循就大不就小的原则,总之一句话,不管耐压还是容量,都不要小于原先拆下来的那个电容

网友:
电压最好高一点点,容量+-%10左右就好

网友:
尽量相同,或者电压和容量高点,但不能过高,

网友:
耐压可以比原装的高,这个不影响,但容量还是一样的好

网友:
还有就是775的CPU供电的电容不能太高,挡住风扇会造成主板掉电

网友:
最好一样的,要不就是耐压值高,容量相近的

网友:
无疑首选是参数要一样的,如果手头没有,可以找容量一样的,耐压偏高点的。

网友:
上一样大的,或电压和容量大的都可以

网友:
首选容量,耐压只能高不能低!

网友:
耐压不能低于原来的,容量20%之内没问题

网友:
最好一样,要不然也可以用稍大一点的

网友:
1.换电容不管耐压还是容量最好>或=原先拆下来的那个电容,高度和直径要<或=原来的电容
2.尽量选择知名品牌的电容,质量和寿命比较有保证

网友:
最好是换一样的,没有的就用电压或者容量大的来代替

网友:
一样最好,不一样就选电压高容量大的

网友:
如果没有一样的,最好换容量接近但比原来的大,电压可以稍高一些的,因为容量相似滤的波差不多。

网友:
有一样的最好 没有就换容量一样,耐压偏高的就好了
电容只能大 不能小

网友:
其实只要耐压大于和等于原先的,容量稍微大小一点都不要紧。

网友:
都答的差不多了。我也凑个热闹

耐压和容值都不低于原来的。但也别超出太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