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CPU电压不稳定------急

楼主(2011-02-17):
纠结加烦躁,不说了,直接入正题。客户送来主板,目测看了下,主板基本完整,好象没被什么人动过,上电,可以跑C1,然后加上内存,发现不跑了,量基本电压,发现无CPU电压,无复位,无时钟。内存电压正常。其他电压正常,后初步怀疑主电源IC坏,后仔细检查,突然发现IC附近有松香的痕迹。在仔细一看电源IC被人加焊过,不说,直接拿起风机干它,放CPU加电,可以跑了,喜出望外。赶快加内存,一路跑的很顺利,接显示器可以显。以为钱差不多到手了,试多几次。有发现检测卡不跑马了,测量电压,还是老样子,无CPU电压。我吐血了。赶紧从其他废板上找来IC6312,没有被焊过痕迹。换上去。可以了。试了多次都可以,怕不稳定,装个系统试了十分钟,突然黑屏,情况还是一样。在次加焊又可以。没多久又是这样。后又从好主板在次拆下IC,换上去,情况还是一样。无语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了,求各位高手帮帮忙。CPU座子我试了,无虚汗。
    主板型号是:945GZ7MC-RS2HV

网友:
拆开主芯片后测量从芯片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还有上下场管的G极对地阻值是否相同,不同的那一组先换掉,你的这种情总是CPU供电相位不平衡引起的,有条件的可以全部换,不然就一个个地换,而且这种情况是上真U才会出现的,假负载看不到的。当然有示波器就快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试一下。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导致出现这种电压不稳定情况,会是主电源IC不稳定导致的,还是本身主板就不稳定,才导致的。如果按照你说的,CPU供电相位不平衡引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样才能彻底结局?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总是很纠结的,一般是场管坏的比较多,但是我自己就遇到过主控IC坏的,相反的是,从芯片很少坏。彻底解结的方法就是把场管和芯片全部换掉,这样做成本较高,不得已才会这么做,一般来说,你把主控和从芯片都拆掉,测量场管的G极对地阻值,按常理都是每对都相同的(就是上管和上管,下管和下管相同),如果不同就是它的问题了,测量时要短接三个脚放电。也可以挑起G极来测。检查完场管后再装回从芯片,这时再测量其与场管G极相接的脚对地阻值,也是每对都相同的,相差几欧的不算在内。差别太大就有问题了。最后再装上主控芯片,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主控芯片。。。。。相位不平衡会导致场管异常发热的,你可以在开机的时候摸一下,看看哪一组比较烫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