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0 不能从硬盘启动

楼主(2011-02-17):
IBMX60 不能从硬盘启动,U盘启动也起不了。南桥也做过了,还是不行,硬盘也换过,问下还有哪里能引起这种故障
硬盘

网友:
认到硬盘了吗,刷BIOS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设置没有对哦!

网友:
认了,CMOS电池也清了,

网友:
在BIOS里有硬盘启动选择项,调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主板上有个硬盘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