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8FX主板12V短路

楼主(2011-02-17):
       SF1/648FX主板在使用过程中CPU供电下管T60N20R烧焦,冒烟了。更换后,12V依然短路保护,不能触发。逐次将CPU供电场管、电源管理主次IC、12V滤波电容、串口IC都拆了,仍然12V短路。将元件装上,留下上管未装。插上4口插头,可以加电了。
       后来,焊上上管,拆了下管,再次通电,一阵焦味。仔细查看,最后发现是北桥的焦味,看来北桥就这样挂了(经检测,供电上管的S极对地阻值少于1欧)。或者本来短路的就是北桥。
       不明白,为什么拆了所有的CPU供电下管后才烧北桥?

网友:
你可以打内存和显卡的阻值看是否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