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掉电维修

楼主(2011-02-17):
一DELL1420开机几秒后掉电,排除内存故障后,下主板,开机,电流到0.66A掉电.初步诊断可能是有短路
或是有电压没出来比如CPU core...等等.经过示波器测量,+5v_alw  +3.3v_alw  +5v_run  +5v_sus  +3.3_run
+3.3v_sus  +vcc_core  +1.5v_run  +1.05v_vccp  +1.8v_sus   +18v_run   都正常.再测时钟各路都 有输出
是不是CPU有问题,换个试试,一样电流从0.01-0.23-0.67掉电,cpu有发热/   是不是bios有问题?刷了还是一样,维修陷入僵局。。。?????经过思考后(据电流变化可能是不过内存)决定下北桥,下了一看,问题大白于天下,,,原来是北桥PCB掉20多点  唉"白费工,,,

网友:
如果是二修板先看看有没有动的太厉害,把之前被别人修过的地方重新处理一下就不用绕弯子了

网友:
掉点了,就不 用修了

网友:
二修板先看看有没有动过,这不是白搞了吗,呵呵

网友:
是一修板。桥的胶都是在我这去的,可能是摔坏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你自己取时取掉点了。摔是摔不坏北桥下面的点的。你真幽默

网友:
再把它飞线呀!论坛N多高手都能补,我就不行了

网友:
一个两个点好补,几十个点就不好补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
如果是19个空点就好说了

网友:
楼主是不小心拆掉点吗?摔应该不会掉到北桥去吧?

网友:
10个点一下都可以补好的,不过点的位置很重要

网友:
DELL1420是不是被砸过吧。只有被砸或被外力弄过。才能导致掉点,

网友:
同意,一般是摔了才会掉点,今天碰到一个联想的本,北桥掉点一大片是摔得

网友:
掉点了  飞死它 呵呵

网友:
掉点,对于高手不是问题。听说。深圳的高手。可以在1个小时左右就能搞定你这样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北桥问题蛮多 我做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