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7SW黑屏

楼主(2011-02-17):
我今天早上接到一台AOC19寸显示器,开始拿来不通电.后来我拆开来看,里面"一个家族"的蟑螂在里面,驱动板基本上都是小强的屎尿,我把驱动板取出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晾干.装上开机OK.但是过会,我关了在开就出问题了.他出现黑屏现象,通信号有菜单,并且菜单功能都正常 就是黑屏,不知道啥问题 我驱动板那芯片 用风枪加热过,也托过锡故障依旧.请求大哥们帮我提提意见.显示器型号是 (AOC 917SW)

网友:
有菜单,没图像?
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但是有背光.菜单什么都正常

网友:
就是没图像?故障在驱动板上

网友:
檢查電源供電是否穩定
有沒有到AD板

网友:
换根VGA线,你试一试

网友:
1. VGA接口,  2.程序坏, 3.主芯片坏 ,重点检查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解决。事程序问题 我找到了这个的程序刷了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