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020的机器原来是不能用电池换了8725可以用了但档LO ...
ACER5020的机器原来是不能用电池换了8725可以用了但档LOGO

楼主(2011-02-17):
ACER5020的机器原来是不能用电池换了8725可以用了但档LOGO
换之前用电源可以进系统,是怎么回事????
ACER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事 刷下 试试吧

网友:
不知那个8725是怎么坏的,不妨再换一个MAX8725试试,也许这个性能不良了,如果换一个还依旧的话,测一下附近的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加硬盘吧,有些ACER的机器不接硬盘会当机

网友:
确保8725焊接没问题,周边没掉件等。。。。。

网友:
是不是小鸡发的啊,呵呵,还没有搞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