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NF7G-HD720P送电就开机,关机所有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1-02-17):
排出了系统,cpu,硬盘,内存,bios,电源,肯定是板子问题,重新刷了BIOS,也是老毛病,换新IO故障依旧。要是查供电应该查什么位置。这个主板是电源管理坏了吗,具体怎么测量
关机开机绿线一直处于低电平12mv。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主板不能关机。在关机时候,看都有哪些电压没有掉下去。就修他

网友:
门电路的问题吗?      还有就是开机专用芯片的问题

网友:
按开关四秒不能开就按 自动上电修.能关就查一下总线 跟CPU供电有开启信号 有没被拉低.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问题,等待楼主解决

网友:
有时候bios设置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按绿线反查来修行不行?

网友:
查开机线,或者考虑下主芯片

网友:
按照nv的关机时序! 首先关机后 桥关闭pcirst#  HTVDDEN  +1.2VHT  HT_VLDT   CPUVDD_EN  CPUCLK  SPLS3#

网友:
现在只要不插12V供电,关机风扇停,是不是12V供电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io管的开机电路

网友:
重点查一下开关针附近的三极管

网友:
有时候关机后,风扇自己转一会就停了。还是有原件不良。是不是场管有毛病。

网友:
跑一下跟绿线相关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