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脚的BIOS怎么刷

楼主(2011-02-17):
我用48脚的BIOS座,也配有32座子,也有40脚座子,也有48脚座子,但是不管装什么座子上去刷BIOS都报错。

网友:
当然要40脚的座子呀

网友:
你的编程器的器件支持是不是真支持那个型号

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是接触不良,刷的时候有提示的。
也就是适配器(也叫座子)不行,我现在碰到要刷40脚的只能放器。最好的是8脚的,刷的成功率100/%。

网友:
我认为你的适配器不匹配,特别是希尔特的编程器对座子要求特别高。

网友:
BISO芯片的号?你的编程器的型号给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