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1-02-17):
LM393的3脚正输入端的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我认为3脚的电压在这里应该和LM393的后面的元件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应该有反馈的的电压,请你把整个图发上来,

网友:
继续求问~~

网友:
楼主你的现在是多少V你是的什么机型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好了,现在1.17V。机器是HP的 nc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