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201w显示器,可看见菜单,但不见图像

楼主(2011-02-17):
hp le2201w显示器,可看见菜单,但不见图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主控板即可

网友:
按复位键试下, 如果不行,查VGA阻值是否正常, 主芯片和程序坏也会这样

网友:
谢谢
比较详细的维修思路

网友:
不是吧,我这儿有个hp le2001w的和你说的一样啊。这怎么修啊,我怀疑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要改驱动板吗?
但是我的驱动板供电是12伏,它的电源板供电是15伏,可以不??

网友:
查驱动板,数据线

网友:
我发个数据你写一下看看。。应该可以搞定的。。。

HP LE2001W.rar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我以前修过一个三星的液晶  有自检信号 就是没有显示  刷了同型号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
可以看见菜单说明电源灯管正常,原因就应该出在驱动电路、屏线或者屏电路这三方面,一般情况菜单能正常出现,基本可以说屏电路正常,这样就是屏线和驱动电路的问题了。我感觉信号通路的问题,在换板之前刷一下程序简单还节约时间。12V与15V可以通用

网友:
先易后难的修吧

网友(2011-03-27):
谢谢了··您的资料我用上了··我刷了您提供那个个资料显示器就好了··谢谢    【快乐的钥匙】 了···    也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