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35无声音故障

楼主(2011-02-17):
此机器故障为无声音且找不到硬件,重装多次系统无效,现测量声卡芯片供电11、13、8脚,时钟48脚、复位44脚电压均正常,测量9脚无电压不知是否正常,还有除此之外还需要哪此工作条件,望知道的朋友能指导一下,谢谢

HP CQ35 LA-4731P.pdf

网友:
那个脚是EC发出BB这样声音的送给声卡的,不要管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此芯片除了供电、时钟、复位还需要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子没声音大多都是驱动问题,还是在确定下软件问题吧,有些机子要先把系统总线里的UUS先下了才能找到硬件

网友(点评):
敢问大师~ 系统总线里的UUS在哪里下??多谢告知~

网友:
还是先把第9脚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是不是要装VIST才能发现硬件?的XP要刷BIOS吧。

网友:
声卡 功放都换了试下

网友:
装个WIN7再试试看能否找到硬件

网友:
声卡  换了先   有;料的情况下

网友:
说实话我自己是没遇到过系统原因导致不能发现硬件的  最多是驱动打不上   声卡是挂在南桥上的  当然要查数据线  !

网友:
如果安装了驱动,要查SYNC\DAT\CLK

网友:
朋友们此机器的故障排除了,还是系统的问题,装了一个WIN7的系统就好了,可能是不支持XP系统吧,在此很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
是在系统设备下吧UUA驱动卸载然后再扫描一下设备,就会出来2个未知设备,一个是声卡另一个一半是猫。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件都找不到怎么去打驱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UAA总线,打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