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g按电源按键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没有反应l了

楼主(2011-02-17):
宏基4730zg按电源按键开机,指示灯会亮一下,马上熄灭,电流由0v变为0.01,马上又没有。请问哪位大哥修过这机器。烦请指点下。

网友:
短路了,电路保护了

网友:
首先测一下主板上的各大电感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如果没有,再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18V主供电,如果有的话,再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然后把结果再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电压不对或者短路了。。帮你更正一下    电流是用A表示

网友:
3V5v有的。各电感测也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3V5v有的。各电感测也没有短路。

网友:
PWRBTN#,S3# S5#,PWRBTN#按下开关应该有低电平,说明EC没问题,然后南桥发S3# S5#有高电平,说明南桥没问题,如果S3# S5#能正常发出,找这两个信号转换为各电压使能信号的转换电路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6167-1-1.html
这个贴子可能有所帮助

网友:
南桥问题大

网友:
触发保护了,重点查下EC和南桥,还有各组滤波电容

网友:
那么看看系统供电芯片的周围有没有断线的,对照图纸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