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黑屏

楼主(2011-02-17):
一美格19宽屏 原电源板坏  换新电源板
换过之后用20分钟后黑屏  显示灯正常  开关以后又正常显示20分钟左右黑屏  以此循环~~~~~

麻烦各位大神给鉴定一下原因

网友:
屏保,AD板供电,灯管.

屏线。

网友:
在黑屏时,测量供电:屏供电、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估计是驱动板的供电问题多一些,原因是原电源板的不正常会影响到驱动板了。

网友:
黑屏时外接点灯管工具点灯管看是否正常?正常则部分灯管有问题 ,不正常这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和驱动板有问题都可能引起上述现象.用通用板点一下来判断一下.

网友:
测高压VCC是否正常.加焊高压逆变器.更换3KV隔离电阻.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过,没修好,

网友:
黑屏時用(燈管測試器)如是正常
就可能是(高壓電容故障)電壓不穩定(保護了)

网友:
换高压板吧    。

网友:
本人也碰到过,没修好,在此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还没解决~~~~~正准备发个驱动板换试试呢

网友:
黑屏.如下故障点:灯管.高压电路.(不过你换了新的电源板机率低).电压负载不起.重点查灯管.我昨天也修到一台海尔19寸的.也是开机一会就黑了.黑是时候我按菜单还可以看见,说明故障是暗屏。我就先测试高压板带四支灯管几分钟都没事(排除),然后就试灯管,一条条的试,结果有条灯管坏了,一接就马上吱吱响.图像跳舞.换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