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GRT100笔记本触发后跑到0.25A就掉电

楼主(2011-02-17):
索尼PCG-GRT100笔记本待机有0.11A,待机电流正常,但是触发后电流去到0.25A左右就掉电,然后要拔掉电源重插才可以再触发,CMOS电池知只有1.73V,换了个CMOS电池上去还是老样子,內寸换过,CPU(原来的是P4)也换过,求各位大侠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请问那位师傅有这个型号的图纸,麻烦上传一个!

网友:
首先是待机有电路,其次是开机掉电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是待机有短路

网友:
cmos电压如果只有1.7V多半是sb有问题

网友:
0.11待机怎么会是正常呢?0.25A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啊,楼主可以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