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G31SM新蓝品牌机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1-02-17):
前天客户送修一台新蓝主机开机不显示,插上诊断卡一看无复位,卸主板量CPU无供电,测上下管均无短路,电源控制IC是ISL6566  开始没多去想 量了一下6566供电、开启信号全有就直接给换了,上电仍然无复位,查VID发现VTT1.2V连接的一个精密电阻再连接到VID排阻上 到排阻后电压就只剩0.08V了,把那个精密电阻给换了一个0欧的电阻,主板修复。 装回主机箱开机发现一个怪现象,在BIOS看 CPU温度竟然是0度 ,进系统拼命的让机子运行同时用EVEREST和鲁大师检测CPU温度最好就是3度 主板 15度,  把风扇拔掉运行一段时间摸散热片竟然冰凉的。 呵呵 想想不会是改了那个电阻 的原因吧  请高手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CPU工作了可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