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 摘了南桥能通电吗?

楼主(2011-02-17):
有一台Y460进、水了, 现在故障不触发 ,测到EC发给南桥的复位有拉低动作,我想摘了南桥测复位是否正常,不知道能不能通电 , 我怕烧板子, 请师兄们给我点意见
不触发

网友:
即便摘了也烧不了板子,要是烧,也不关南桥的事

网友:
可以通电测试

网友:
取下南桥可以通电,有少些机器还能触发的,

网友:
不必摘南桥,从PWRBTN ,S3 S5来判断南桥或EC哪里的故障

网友:
可以通电啊,

网友:
可以``没事的``

网友:
取下南桥上电测试,没什么意义

网友(2011-03-20):
豆腐刀
的帖子
豆腐兄能不能说具体点!期待!!!!

网友:
测到EC发给南桥的复位有拉低动作, 如果是南桥的问题,那么就不会返回 s3_slp和 s5_slp高电平给ec 。所以我觉得你不必摘南桥来判断

网友:
没搞清楚楼猪摘掉南桥到底想弄清楚什么 不过可以肯定没南桥可以加电

网友:
可以通电的,就是不能开机

网友:
没有必要拆的,小心扩大故障

网友:
可以通电 北桥 显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