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七彩虹C.N70GT

楼主(2011-02-17):
这主板真是折腾死人了,上诊断卡跑41,根据经验,多是BIOS坏,刷BIOS,找了半天,把它的型号当MCP68了,官网没下到,后来在主板的背面发现了它的真实型号七彩虹C.N70GT VER:1.5    官网刷下载BIOS,刷完寒心,连内存都不过了,又换BIOS芯片,刷完无果,前后换版本加换芯片焊下来了得有四五次,后来换IO和加焊桥都无果,求助!!!

网友:
跑41 BIOS坏的情况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到内存吧,连刷几次都不行的话不如换下思路,查查32.768,或换南桥试试。

网友:
刷一下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从官网下载的啊

网友:
你写一下看哦,我是做七彩虹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