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7纯平烧二次升压管

楼主(2011-02-17):
送来的时候三无,经查二次升压管(IRF640)坏了,查电源+B正常,换新管测二次电压也正常,但使用半小时后升压管又损坏。电路板没明显虚焊的地方,电容看上去也没鼓包的。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并不代表就没坏,先把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前面的驱动电路也重点查一下。

网友:
检查1uf滤波电容、升压整流管和电感。

网友:
谢谢大家,它的滤波电容不是电解电容,很少坏,整流管是好的,也不像电感坏,我再查查其它吧,修好了会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