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一体板如何维修呀

楼主(2011-02-1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我今儿有一块液晶高压一体板其他都正常 就是高压板上的升压变压器的8脚电源控制芯片无控制信号另外一个芯片8、9脚无输出导致8脚芯片无控制信号  该怎么办呀

网友:
这个电源板没有接驱动板的话就没有高压开启信号的哦。

网友:
在控制端加上开机信号试试

网友:
如果你很忙的话就建议不要修了直接换高压条,不忙时修修还行,而且有时候就是换了好了之后当时不出问题用几天又反修了

网友:
2楼正解,裸板不好修,不会是只给这板通电就侧吧,是不是收集反馈的?

网友:
拉个3V到高压板的EN信号处看能不能灯亮.

网友:
哥们 我今儿休掉高压一体板 直接用主机电源供电 用4口高压板 加电点亮以为ok了 没想到13秒后又熄灭了 试了N次都是这样 该咋办呀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咱是菜鸟,看一下学习

网友:
能不能把芯片的型号传上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
资质尚浅,帮不上楼主的忙啦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芯片型号是TA174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型号是TA1741

网友:
我是那里不对换那里。换下来在修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修起来很费时间的,上次我一个宏基的一体板搞了很久都没有搞好,后来换了一块通用的高压条上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