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键盘各别按键不能使用

楼主(2011-02-17):
DV3000键盘各别按键不能使用

刚刚修好一台DV3000没有核心供电的机器,呵呵,很巧下午又接到一款进水的机器,键盘不能使用,拆开机器进行测量。
简单讲解一下我的维修思路,首先拿到一款键盘不能使用的机器,要分为一下几种故障去维修,第一:排容故障,可以作为维修键盘的一个突破点,一般当键盘不停输出字符,然而其他按键全部失灵的时候,可以将连接到键盘的排容全部拆掉,至此也可以不必在进行安装
第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键盘的快捷键不能使用,通常这些快捷键上面都会连接一些偏置电阻,那么我们要保证这些偏置电阻不能发生断路,以及开路现象。其实这些快捷键是通过安装驱动来实现的。一般的情况即使硬件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也是无法使用快捷按键的。有些各别的情况,这些偏置电阻。   第三:排阻,这里所连接的排阻必须保证不能开路,因为这些排阻是用来上拉的,一般这些排阻出现故障会导致一些奇怪的问题,那么正常在系统里面无法使用键盘,而在DOS的情况下却可以使用 那么今天本人预见的问题,与上诉的第一种情况吻合,刚开始开机的时候机器键盘一直在报错。所以本人将所有排容进行拆除, 故障排除键盘不会报错,但是有各别的按键不能使用。上述的情况有一根阻止是无穷大的,经过测量发现是断线所导致,进行飞线动作,故障修复,各人总结,其实维修非常注重的就是四个字,胆大心细。往往很多人在检测这里会忽略掉这里的细节。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口水啊。。 我和奇怪,你有换个键盘试过吗?你是怎么判断键盘没坏

网友:
楼主不是说刚刚修过一个没供电的嘛、哈哈。拆来试哈不就晓得了、、

网友:
上来就修主板,高手呀,要是万一是键盘的问题呢,那就白拆开了

网友:
楼主飘逸啊,威武啊, 纯爷们。

网友:
已经用新的键盘试过了!

网友:
刚刚修过一个没供电的嘛、哈哈。拆来试哈不就晓得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0125-1-1.html

网友:
楼主威武!不过最好把排容装上吧,用久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排容 是什么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