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 上电不显维修

楼主(2011-02-17):
最近看到好多兄弟接HP 6535b(AMDCPU AMD南北桥)加电不显的机器,修不好.今天我也接了一台.也是加电不显,右上角两个锁形灯,闪5下,间隔1秒左右.偶尔能开机.
经查,发现能开机时,CPU供电1.05-1.20左右;不能开机时,CPU供电0.96,加电不显时"两个锁形小灯闪5下,中间隔1秒".
因为不能接可调电源,也没有别什么办法,只能凭经验,判断北桥或是CPU座空焊.(注明:如果是内存不过,这机器应该是两个锁形灯连闪3下).
本着由简而繁的原则,先加焊CPU座,手气好,一加就好.希望对兄弟们有所帮助!由于时间紧,没有拍图!
cpu
内存不过

网友:
如果是真的,那运气也太好了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了没有啊。我现在有一台也和你的情况一样。头痛啊

网友:
真的好了吗?不见得吧,我修了几台都是换CPU后解决的!
豆腐刀
我也修了一台,是CPU问题,买了两个拆机CPU,结果也是坏的

网友:
肯定好了啊,没事我上论坛骗你们玩吗?第一次我也是换了CPU的,好了一天,第二天客户又拿回来了.才仔细查,发现了问题,到现在客户也没回来

网友:
很有收获,换CPU能行,加焊也行,那我就告诉客户要BGA,400元。谢谢了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分享,我们以后试试看

网友:
amd的座容易出问题!

网友:
hp的头可以自己做一个,加个电阻和二极管就行,基地有资料,实用方便

网友:
呵呵,这只能说明你运气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