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自动掉电重启

楼主(2011-02-17):
现在有个笔记本是惠普511的本子,客户拿过来说进过水在IO KBC1070边上,当时他开过机的是点不亮,后来他自己用电吹风吹过就变成这样了——————电流上到0.3左右就掉回待机,反复这样。当电流0.3的时候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是没有PCI复位,当电流掉下去的时候只有待机电压还在,其他的电压都没有了。问下高手们这样的情况是不说明IO没问题,还有下一步该去查哪些地方??、我仔细看过进水的部分没有断线的,我分析是不是IO没有收到各电源芯片发出的HWPG信号啊。

网友:
HWPG没有收到。会掉电。。查每个芯片的PG信号。需要一个一个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