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进水开机不亮

楼主(2011-02-17):
CQ40进水机,清理后开机掉电,最后查到R636电阻连接B+端腐蚀断线,直接飞线后不掉了,但是还是不开机,Q34的2脚SUSP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反复变化,正常时应为开机后保持持续的低电平,这一块进过水,不知道查什么地方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细心找下腐蚀地方 。多半还有电容电阻有氧化虚焊。

网友:
现在的现象是主要在SUSP这个控制极上吗,我已经修了两天了,有时能正常开机,不过等关了机再开就这样了

网友:
无线的灯和键盘触摸板的那个灯也跟着闪

网友:
断线的可能性也有,对照图纸好好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