糗了~ 求鉴定芯片的脚位

楼主(2011-02-17):
谢谢楼下多位的帮助,通过对比地线的位置,已经成功确定芯片的脚位了,在此提个醒,下次取芯片前,千万要看清楚脚位再取啊~~

今天修一台东芝Qosmio G40,17寸的大家伙! 显示花屏,准备重做显卡。结果拆下显卡,清理了焊盘后,傻眼了……,这该死的东芝,居然PCB上没有任何的标记~~ 取下时没记方向,现在不知道哪边是1脚,硬生生的看了半天,没办法,图纸也没有……放上来给大伙一起瞧瞧,帮我找找看!

芯片型号是G84-600-A2

来个细节

放大点

网友:
这还真是个问题,看看别的芯片一角在什么位置,像北桥什么的,大概确定下,上次我就焊反了,不过芯片没坏,不过重新植球了,也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贴前我已经仔细看过其它芯片,大到南北桥,小到电源管理芯片,同样,没有发现任何的脚位标记

网友:
这块板全板上下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文字标记,唯一的标志就是生产年份,连版号之类的都没有~ 真是服了东芝,能省下几个成本哟?

网友:
小日本  做的东西  不好搞啊  除了找个一样的板子  看看 在把桥焊上去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找个一样的板子对一下芯片的位置了!

网友:
找地线 找供电线啊,那些都是粗线且都是若干个点连在一起的。
蜂鸣档对着PCB测芯片.

网友:
看PCB走线,先在板上找到地引脚,一般是一大片连在一起的,再看电源脚,一些供电脚也是连在一起的,在桥上量是相通的,再看看信号线,走北桥的PEI_E16,在芯片上量这些脚对地阻抗,要一样,一般很快就可以量出来。

网友:
看下接口电容的位置再对比一下任意其他板比如台机显卡就知道怎么放了

网友:
淘宝上找这个主板的图片,,看一下。。

网友(点评):
简单易用

网友:
万事都有棘手的时候啊,,慢慢来吧。。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啊

网友:
找地线吧,两个对照着找地线就行了

网友:
没有这个图,你把这个电路图发上来,帮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人家也没有图纸呢

网友:
你把显卡招一张正面反面的 和主板图片放一块啊   你这样弄怎么弄看清楚呢

网友:
你看看北桥怎么放的  芯片上的第一脚    基本和北桥芯片同方向的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PCB左上角为1脚,芯片上就不用说了一定有标的,不过很多朋友说量地线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
下次动桥的时候,先找相机拍个照吧。手上没有料板,淘宝上也没有图片。

网友:
这好说啊,你在淘宝找块卖主板的问问不就行了、、、、

网友:
这还是真麻烦,不过楼主可以找一份也是G84-600-A2+显卡的图纸,然后找到芯片和显存相连的脚位,这样子很麻烦但应该是唯一的办法,不然就得试了

网友:
淘宝上找这个板对一下,要是实在找不到还有一个办法,一般芯片的对地脚是相连的,主板焊盘的对地脚也是相联的,所以你可以照着多测几个对地脚应该可以判读的

网友:
只能对着原理图慢慢查了,没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让你看主板帅哥,是让你看北桥或是别的芯片上第一脚位置

网友:
找芯片的 接地线

网友:
解决了就好啊!下次遇到东芝的可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