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原装主板CRT能显,液晶不显

楼主(2011-02-17):
一款DELL DCSLF原装机,09年产,客户拿过来时说屏幕不显示,接我的液晶发现跑马过2A之后又跑37,换内存无果,把板拆下来,仔细检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各部件都运作正常,电压也都正常,可每次都这样跑马,束手无策。第二天拿起板子又是看又是摸,实在也找不出什么问题,发现北桥附近有个管有热度,但量电压也正常,没办法只将它更换,上机测试结果一样,打算放弃,又不死心,因为跑马过2A说明已经上电到显卡了,为什么又跑回37不动?换显卡换内存都无济于事,旁边有个CRT,顺手插了一下,问题出现转机,只见诊断卡一路跑得欢快,显示器正常显示,显示正常的时候插回液晶也正常,但重启后又停在37不动,如此重复,费解,不知道什么缘故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修台机主板少,之前没见过这样的情况,请高手赐教,后来还有个情况,正常显示后关机,但电源风扇都还在转,这又是什么缘故?不知道是不是和电源管理项有关还是?(排除软件)

网友:
资质浅还没碰到过这种现象 ,帮楼主顶顶

网友:
换过VGA数据线没有?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换行场IC就OK了!

网友:
呢个问题虽不是很常见,但却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怎么个简单法   我对CRT 不熟悉   说说你的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 真的 没有遇到过 关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说的是液晶的行管?现在的问题是接CRT能显,接液晶不显,接CRT显示完后接液晶就可以,如些重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请不要简单的点评,说说思路

网友:
DDC存储器有问题?清除CMOS,再点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依旧存在,放电且设置电源项均无效,还是CRT能显,液晶不显,且软关机后主机仍在运作,诊断卡报05,请高手解答,拜谢!

网友:
不插显示器能跑完码吗? 换了显卡效果如何呢?  再换个ATX电源试试

网友:
分辩率问题,不然就换个显卡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插显示有时可跑完,有时不行,但插CRT每次都行,用替换法排除主板以外的原因,本身有集显

网友:
查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经查北桥边一个小MOS管短路,导致把显卡部分电压拉低,只是搞不懂为什么会造成液晶不显呢,郁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