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插上信号 也显示无信号 该查哪些地方

楼主(2011-02-18):
液晶显示器插上信号 也显示无信号 除行 场 还要查哪些 信号是好的正常的 求助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先占一楼。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吧!

网友:
查驱动板上有没有行场信号.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丢了

网友:
顯示連接現是好嘛 主機有開嗎
行場訊號有輸出嘛
ad板檢查了嗎(電壓)多少

网友:
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 vga线 屏线

网友:
先检测电源电压,如果电压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郁闷死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查行 场 信号 我量行 场信号对地阻值 一个832 一个334  都进2025这个芯片 是不是2025这芯片坏了

网友:
你这问题让人猜谜语呀,  供电都输出了吗,  你量的是不是 脚位  是多少  你不知道你量得对不对,  三G色  也没量,  让大家怎么回复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都有的 显示器就显示 无信号 插什么信号 都一样 3G色 没有 只是偏颜色 行 场没了 是没信号的 行 场可能性最大

网友:
往回追  行场信号  到哪个芯片  阻值不对    看可能是否连其他元器件  没有连的话  换芯片

网友:
行场 信号 阻值相差不得超过3欧姆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