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爱普生 600F 故障

楼主(2011-02-18):
提示 printer error see your documentation 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无纸状态显示一样 机器内无碎纸
打印机

网友:
打电话给客服不就是可以解决问题呗!

网友:
清洁纸传感器

网友:
1.检查光熵线是否脏了,特别是在抽墨泵的位置。
2.检查打印机内是否有异物(特别是出纸口,或者出纸滚轴左侧)
3.清洁单元需要清洗
4.清零
5.看看传感器

网友:
提示ADF里面有卡纸,记住,是A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