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PE800 PS2接口不能用[已解决]

楼主(2011-02-18):
有一块GA 8PE800 PS2接口不能用,表现为可以进入BIOS并且可以操作选项;可以进入系统,用USB鼠标可以进入正常操作。
打数据和时针对地值正常,427换成272;820换成220故障一样;电感换了,IO已经换过,自信不会有虚焊,维修进入死角了,请各位高手支招。
-------------------------------------------------------
问题解决了:
就是IO-8712F-A换错了,原板上的应该是8712F-A GXS的,而我错换成了8712F-A IXS的,虽然可以开机,用USB鼠标可正常使用,但是PS2的键盘、鼠标却不能用,还有技嘉板的IO应该象坛子里其他人说的要用带GB的专用IO芯片代换才行的。

网友:
先把排容拿掉

网友:
刷bios吧! 能进bios设置 一般就不是键盘鼠标供电问题! 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查下IO 的KBRST#是不是正常    键盘鼠标后面的排容拿掉

网友:
先拆掉电容看看

网友:
换排容,刷bios,换io

网友:
建议进PE里试一下。

楼主修复后记得贴出来啊。

网友:
量一下供电是否 正常,看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尤其是打印机口和com口下面

网友:
-------------------------------------------------------
问题解决了:就是IO-8712F-A换错了原板上的应该是8712F-A GXS的,换成了8712F-A IXS的虽然可以开机,用USB可正常使用
但是PS2却不能用,还有技嘉板的IO应该象坛子里其他人说的要用带GB的运用芯片代换才行的。

网友:
学习学习。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IO是要小型号一致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