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焊接

楼主(2011-02-18):
     闲着没事,拿一好的SD128M内存用风枪吹一下颗粒练焊接,焊好后用放大镜看,所有焊点都焊好了,无连锡和虚焊,上机试,报内存错,又拿两条好的内存条,每条取下一颗,焊好后都不能用了,问一下问题可能出现的地方,风枪温度为330,焊接用的恒温烙铁.

网友(点评):
拆、焊工艺要遵循规范。有现在的工艺规范你可以借鉴一下,请参看本版置顶帖。

网友:
吹坏了,我装内存颗粒都是用烙铁装的,不敢用风枪

网友:
同意楼上的,很容易吹坏的。。。

网友:
还是罗铁保险

网友:
内存颗粒最好用烙铁焊

网友:
颗粒太薄风枪很容易吹坏

网友A:
內存晶體遇高溫燒斷了

网友:
不是吧!哪有那么容易吹坏的,多试几次,等你吹坏几根内存估计就好了哟!

网友:
不用说,把芯片烧死了,呵呵,刚开始正常,你用根1G DDR400就不会这么大胆了

网友:
我认为没那么复杂,估计还是没焊好。

网友(点评):
请问是金桥那边的佳和吗?

网友:
可能是温度太高了,芯片通常只能承受270度下10秒钟。

网友:
楼主吹芯片的时候是往焊脚吹还是往芯片上吹啊?我用380度来吹都没问题

网友:
没有那么恐怖吧

网友:
那取的时候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用烙铁保险

网友:
我都用刀头拖,抽空用个马蹄头试试

网友:
基本上是助焊剂污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头的能拖掉吗?哈恩强悍啊

网友:
你再有罗铁剂喊一遍试试看能否修好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1-03-21):
如果往主板上吹个IO 吹个网卡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要吹内存芯片,还是虚焊的多,这可能和PCB 面积太小,颗粒之间太紧凑有关系

网友:
还是用焊的保险点

网友:
用天那水洗干净就OK

网友:
我用852D 350-380度反复吹上都没事啊。

网友:
焊内存颗粒才是练焊工啊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平常显存和内存我直接用400度吹的,TSOP吹脚,BGA直接,不过要加焊宝或者焊油保护芯片

网友:
我一直都用420度吹,不要盯着吹,两边引脚晃,

网友:
我认为颗粒不可能一吹就坏,有可能你没有查到别的地方。

网友:
如果是新手,应该是芯片吹坏了,我练的时候也不知道把好内存吹坏了多少根,好在用的都是过时内存,现在也算有点经验了,我是先吹一边吹的时候用镊子向上挑在吹另一边,

网友:
一般不容易坏的呀,说不定放放它又好了,实在是不行,那就有可能是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內存晶體遇高溫燒斷了

说的是,用烙铁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助焊剂污染啊。是助焊剂导致脚间有电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酒精可不可洗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酒精洗不干净的,最好是洗板水刷洗,完全焊接并且测试通过以后再用天那水泡干净

网友:
助焊剂确实有问题,我一般用松香,没洗的话基本上不过RST,洗好了就过

网友F:
我用350度 吹都没事    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350度 吹都没事    技术问题,

不要把 内存看得很神秘.  温度能融化就可以哦.

网友(2011-04-25):
应该是温度太高了,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