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加电无背光,有图像,指示灯无反应

楼主(2011-02-18):
HPW1907的显示器,加电无背光,但是有图像闪,是三色红蓝绿条形的闪成白屏,这样来回闪,但是电源指示灯也没有反应,求指点

网友:
加电摸,MCU很热,可能是坏了,TSUM56AWHK-LF-1  能用TSUM56AL- LF-1代换吗,急求解

网友:
高压电路部份问题

网友:
HPW1907加电无背光,有图像,指示灯无反应 [修改]换灯管

网友:
修高压板!碰到这样的屏差不多都是高压板的电路出问题!

网友:
加电就有图像,是不是mcu坏了啊 摸着可烫手了 屏灯是好的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