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滤波电容3300UF/10V坏了,可以用2200UF/10V吗?

楼主(2011-02-18):
全汉FSP230-60PNA电源的5V3.3 V的滤波电容3300UF/10V各坏了一只,手边只有2200UF/10V,可以使用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通常电源设计都有余量。
如果要可稳定就用2 只2200UF/10V代替。

网友:
可以 但是不保证使用时间很长  最好找个3300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