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块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1-02-18):
一,杂版945GC,CPU没核心电压,但有VTT 1.2V,3相供电,测试Q651 Q653 Q658 D极有12V输入,S极没输出,在路测试并没损坏,怀疑G极没控制电压,但查不到G极边到那里,请教一下,我分析得对吗,G极是直接边到RT8802A吗,元件太多,跟不出线路来,希望指教一下,谢谢,有图

二,一块inte原装主板,不加电,短接14脚强行开机,手摸主板元件并没特别发热的,电源接口3.3V对地短路,IO为LPC47M182-NW,内存供电正常,3.3VBS正常,是IO问题吗?

网友(点评):
INTEL原装板需要上CPU才能加电,你是否有确认?

网友(点评):
楼主没搞错吧?3.3V对地短路了你还能持续强行开机?你不会是通电测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查一下CPU座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正常吗?

网友:
第一片板,在桥和内存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你应该查一下CPU的供电控制IC.
第二片板,短路的先吧短路的修吧。

网友:
第一:看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是好的!
第二:短路不一定是IO的问题,还可能是别的。

网友:
第一块板:先将一支表笔接MOS管G极.一支表笔接RT9218的每个引脚,看是否相通,如果相通就是受RT9218控制的'
第二块板:是待命3.3V对地还是3.3V对地.先把网卡IC拆了,声卡IC,还对地就在拆IO检测,最后排除是桥对地了.

网友:
打酱油的。。。。。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如果全部的MOS都无控制的话你要先查电源控制IC的工作条件,从IC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收到主IC的PWM控制信号.(你这个板的从IC应该是小正方形的那个)

二.不上电应按流程检查,  3.3VSB 是否正常(PCI A14).南桥晶振是否起振, PS_ON 是否有电压..你现在明知道3.3V短路了还强加电,这样很容易把故障扩大的..3.3V 到的地方也很多,板上的1.5V 2.5V 等电压都有可能是3.3V转换得来的.尤其是南北桥的供电.3.3V也到IO.网卡.时钟.对付短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拆...先量下PS_ON是否有电压,没就直接干IO..有的话先干网卡..不过3.3V对地多为桥故障,祝你好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需要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和VID正常不 和周边问题,电源芯片本体的正常 代换测试。通常跑线会到电源芯片或驱动芯片,CPU电源芯片查引脚定义会有VID的标示。

网友:
3伏短路一般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