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笔记本,开机不显!

楼主(2011-02-18):
接一台三星R23笔记本电脑,独显 AMD的芯片组,客户反应以前进过水,送修后,修好,没用几天,又开 了机,因回家过年,错过了一个月的保修期,通电,待机电流0。29A,怀疑主板有短路,触 发后电流上到0。77A的样子,不显,拆机,发现内存主供电的那个双向MOS管烧坏,拆下换新,待机0。02A,触发电流上到0。8A还是不显,测各个电感,发现内存主供电只有0。66A,基准电压0。33A;用内存假负载测内存四条时钟阻值,三条为360欧,一条为53欧,不知这个时钟信 号是受北桥控制 还是时钟IC控制?SA为0欧,SA是什么?数据线和地址线有几条阻值明显偏低正常值100多欧,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先把供电修正常吧!~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先修好供电在说吧

网友:
现在主供电及基准供电修出来了,换了MAX8632E,开机电流上到1。7A,到此电流无跑变,在测内存假负假上面的时间信号,有三条为1。8V,一条为1。3V,

网友:
还没亮机吗》楼主

网友:
没亮机啊,我接屏和外接都试了

网友:
有可能显卡还有问题啊
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