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h花屏满竖线

楼主(2011-02-18):
现在最关紧的是判断出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由于程序不对通用板是不行的,屏线接口我用橡皮擦过,现在没思路了....多么好的一款显示器啊.修不好太可惜了..

网友:
通用板的程序应当很好找,,,用它判断一下

网友:
也可以用2621的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先用(公版)測試 是那裏故障 屏的ic旁的電容要注意

网友:
把屏线刮一刮。刮亮啦再装上去

网友:
没过保吧,三年的.

网友:
程序及上屏线和存储器。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先用通病板点下看下

网友:
樓主能上傳圖片 看是如何情形
還是您已修護了

网友:
屏坏了哦 ,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你可以用套板试一下看看视屏的原因还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用个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不一定要显示正常啊,用通用板点可以显示就可以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