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AMD) 要加热南桥才能开机

楼主(2011-02-18):
DELL   1526   要加热南桥才能开机?
客户说要通上电几分钟才能开机显示,显示后用一会又会死机。
我先加焊了显卡,换了CPU,现象还是一样,后来发现加热南桥(SB600)就可以点亮屏了,
再加焊了一下南桥,换了一个南桥,再把南桥背面的那些大电容都换了,现象还是一样!
不知是不是PCB板内部有问题了,有哪位碰到过这个问题呀?

网友:
LZ
查和南桥相关的信号吧
分别在冷机和热机的时候

看冷机不上电是由那一个信号引起的

你这样描述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换CMOS电池就好了,现在能亮屏了,装好后再测试。
发现D11的第2PIN电压在1。6V到1。8V之间跳变,电池拿下来量电池有3V的电压,装上去又只有1。6V了,还以为是后级拉低了。最后换一个CMOS电池就行了,D11的第2PIN电压为3V。

这款机器不装CMOS电池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很好玩的机器啊  还没有修到过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我的积分什么时候能到1

网友:
但是你原来那个电池,拿下来量有3v没问题呀?

网友:
以前遇到ASUS机器这样的 但是是不加电 也是有3V电换个3.3的开机 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的电流不够,也就是功率不足了。

网友:
查一下冷机时32768HZ有没有波形,有可能是这个信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