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dows中创建域

楼主(2011-02-18):
如何在Windows中创建域
首先,当然是在成员服务器上安装上Windows Server 2003,安装成功后进入系统,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台成员服务器指定一个固定的IP,在这里指定情况如下:
  机器名:Server
  IP:192.168.5.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DNS:192.168.5.1(因为我要把这台机器配置成DNS服务器)
  由于Windows Server 2003在默认的安装过程中DNS是不被安装的,所以我们需要手动去添加,添加方法如下:“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然后再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向下搬运右边的滚动条,找到“网络服务”,选中;默认情况下所有的网络服务都会被添加,可以点击下面的“详细信息”进行自定义安装,由于在这里只需要DNS,所以把其它的全都去掉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安装;然后就是点“确定”,一直点“下一步”就可以完成整个DNS的安装。在整个安装过程中请保证Windows Server 2003安装光盘位于光驱中,否则会出现找不到文件的提示,那就需要手动定位了。         安装完DNS以后,先别着急升级,要进行DNS的配置。从开始菜单,指向程序 / 管理工具,单击 DNS 启用 DNS 控制台程序。请从操作菜单单击配置服务器,启动“配置 DNS 向导”。此向导将引导您完成“正向搜索区域”和“反向搜索区域”的设置。
  注意 如果已经给其它区域配置了该 DNS 服务器,则无法从菜单上使用该选项。需要分别右键单击“正向搜索区域”和“反向搜索区域”文件夹,指向新建区域,启动“新建区域向导”。设置过程与下面的步骤类似。
  按照向导的指示设置正向搜索区域。“正向搜索区域”是将域名转换成 IP 地址的资源记录集。无疑,这是 DNS 服务器最重要的数据文件。在新建区域向导对话框中,单击选项按钮将区域类型指定为标准主要区域,后者以传统文本文件格式存储区域数据。
  注意 如果网络上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您可以选择 Active Directory 集成的区域选项按钮。该选项允许将区域数据存储在 Active Directory 数据库中,并自动复制到其它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中。 输入完全合格的域名称(本例中为“DuwamishOnline.com)
  接受新区域文件的默认文件名。
  如果需要,请创建一个反向搜索区域。“反向搜索区域”是将 IP 地址转换回相应域名的资源记录集。右击反向搜索区域,点击“新建区域”,弹出新建区域向导,点击下一步,选择“主要区域”,点“下一步”,选择“至ADxxx.com的所有域控制器”,点“下一步”,填入要反向解析的IP地址。然后右击新添加的区域,选择“新建指针”,填入要反向解析的那台主机IP,浏览选择主机名,点击确定。
  配置完了DNS以后,就可以进行提升操作了,先点击“开始—运行”,输入“Dcpromo”,然后回车就可以看到“Active Directory安装向导”在这里直接点击“下一步”,这里是一个
兼容性的要求,Windows 95NT 4 SP3以前的版本无法登陆运行到Windows Server 2003的域控制器,我建议大家尽量采用Windows 2000及以上的操作系统来做为客户端。然后点击“下一步”,在这里由于这是第一台域控制器,所以选择第一项“新域的域控制器”,然后点“下一步”,既然是第一台域控,那么当然也是选择“在新林中的域”,在这里我们要指定一个域名,我在这里指定的是demo.com,这里是指定NetBIOS名,注意千万别和下面的客户端冲突,也就是说整个网络里不能再有一台PC的计算机名叫“demo”,虽然这里可以修改,但个人建议还是采用默认的好,省得以后麻烦。在这里要指定AD数据库和日志的存放位置,如果不是C盘的空间有问题的话,建议采用默认。这里是指定SYSVOL文件夹的位置,还是那句话,没有特殊情况,不建议修改;第一次部署时总会出现上面那个DNS注册诊断出错的画面,主要是因为虽然安装了DNS,但由于并没有配置它,网络上还没有可用的DNS服务器,所以才会出现响应超时的现像,所以在这里要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安装并配置DNS,并将这台DNS服务器设为这台计算机的首选DNS服务器”。 “这是一个权限的选择项,在这里,我选择第二项“只与Windows 2000Window 2003操作系统兼容的权限”,因为在我做实验的整个环境里,并没有Windows 2000以前的操作系统存在”这里是一个重点,还原密码,希望大家设置好以后一定要记住这个密码,千万别忘记了,因为在后面的关于活动目录恢复的文章上要用到这个密码的。这是确认画面,请仔细检查刚刚输入的信息是否有误,尤其是域名书写是否正确,因为改域名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有的话可以点上一步进入重输,如果确认无误的话,那么点“下一步”就正式开安装了,几分钟后,安装完成,点完成,点“立即重新启动”。然后来看一下安装了AD后和没有安装的时候有些什么区别,首先第一感觉就是关机和开机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再看一下登陆界面,多出了一个“登陆到”的选择框,进入系统后,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属性”,点“计算机”,怎么样?和安装AD以前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