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疑惑的问题

楼主(2011-02-18):
HP NX6320图纸中以下部分实在是不懂,如下图

如果适配器插入,ADP_PRES为高电平,Q1011 ,Q1012都截止,+V5S过不去,如何为比较器供电!
如果电池供电,ADP_PR
ES为低电平,Q1011 ,Q1012都导通,+V5S供电,没外接电源怎么充电,检测充电电流不是扯淡么?

期待高手指点,感谢万分!

网友:
那位朋友指点以下啊!

网友:
想来想去,这里ADP_PRES是高电平想不通。。。。。。。图纸肯定是不会错的,
但我错在哪儿了呢?

网友:
总于搞明白了,它检测的是电池放电电流,保护电池的!详细的电路分析
待我整理后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