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才能不装主板风扇,又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1-02-18):
HP
品牌的
主板,主板风扇如果不装,就会告警不开机。怎样做,才能不装主板风扇,又可以正常开机?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把三极管的一头短接到低 试试看 我弄过一台DELL 的主板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沙漠之狼师傅指点。想把CPU风扇当主板风扇来用,但是风扇的引线不够长。BIOS设置中有屏蔽主板风扇的选项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在接风扇的位置接个阻值和功率都相当的电阻试试。

网友:
接个风扇吧,何必去折腾这个呢

网友:
华硕机喜欢不装风扇不启动的,但有选项可以取消该检测的,你搜一下帖子吧,我暂时没空搜

网友:
针脚间串个电阻!

网友:
有的品牌機是那樣的,要原裝的東西才可以的,

网友:
你接个风扇,到BIOS设置里可以关掉的系统风扇的报错。HP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到bios里去修改一下设置,应该有的,并且是最简单的。风扇的第三脚是一个脉冲信号,不是电压信号,除非你将cpu风扇的引给它。

网友:
你先接一个CPU风扇在主板风扇接口上面,让主板可以启动,然后进BIOS里面设置,把主板风扇的那个选项关掉就好了,具体哪一项自己去找找,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设置好之后以后就可以不接主板风扇正常开机了!

网友:
应该可以屏蔽的

网友:
HP VL400有一个接到电源的检测线,必须接HP专用电源才不会报错。
最后找到办法短接一下就可了。
不知你这个是否也能这样处理。请参考:http://cbps99.blog.163.com/blog/static/930489102010618101249496/

网友:
记得HP可以在BIOS 里 把风扇检测关闭,可以不检测原装风扇,不过还是会检测要风扇,要不一样会自动关机,屏蔽了就不需要原装风扇 你就是要这个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