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PC 4G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2-18):
拆机,接电源待机电流上到0。19A,根据以往经验,都有电流动作了。那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换了一个南桥,不行!~这下看一下EC 是KB3310QF脑子里没有影响,只能跑电路了。测开关上有3。3V电压。按下开关能拉底。找到图纸看一下EC的32脚PWR_SW#也跳变了。测EC的74脚PM_RSMRST#信号脚电压为0,问题来了!~根据图纸上的时序图PM_RSMRST#要为高的话,EC要先收到VSUS_GD信号,量EC117脚的VSUS_GD为3。3V。正常的。只能换EC了,好不容易找了个EC换上去。机子OK了。这机子靠经验走弯路了。(换桥比换EC来得更容易些,因为我没有这个EC)

网友:
把该机的图纸上传一下

网友:
怎么南桥的工作条件都不满足也能上电啊

网友:
贴子里不是讲了么。IO动作

网友:
我的技术还不到这部,进来就跟看天文差不多,能给发点初级的吗?